昂达P81S不过内存

楼主(2022-04-01):
主板型号:昂达P81S REV:2.0
故障:不过内存,客户送来内存插反,大力出奇迹硬插了进去,内存金手指烧坏了一个,对应插座238脚。
经过测量238脚N_SMBDATA电压只有0.6V不正常。主板没有图纸点位,维修难度有点大。跑线路发现连接PU31.

找了一个原理图

好像是超频的芯片,有人知道此芯片的作用吗?直接拆除故障修复。

网友:
vref电压给谁的,好像是提供基准打压给别的芯片输出不同电压

网友:
是提供基准打压给别的芯片输出不同电压

网友:
昂达P81S魔音版(ver 2.00),官网已经不提供BIOS下载了,如果楼主能提供这主板的BIOS就好了。

网友:
楼主直接拿掉了,还是直连了

网友:
这个芯片不装能行吗?

网友:
这个电压正常应该是3.3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