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PU植球的问题

楼主(2022-04-01):
CPU植球以后,上面的焊油用棉球去擦,会粘了很多毛毛,搞也搞不掉,后来用无尘布去擦,上面也会有毛毛,请教大佬们用什么去擦的?

网友A:
超声波也就一两百块,再倒一盆洗板水进去

网友:
洗板水,这可不能省。

网友B:
找把牙刷吧,经济实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把牙刷吧,经济实惠

牙刷是不是有点硬,怕把锡球刷掉了,更怕锡球连根拔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牙刷是不是有点硬,怕把锡球刷掉了,更怕锡球连根拔起。。。

怎么可能?别说普通牙刷了,就是那种防静电的黑色牙刷,那种够硬吧,毛事没有,你太小看锡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也就一两百块,再倒一盆洗板水进去

超声波不是加自来水去洗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别说普通牙刷了,就是那种防静电的黑色牙刷,那种够硬吧,毛事没有,你太小看锡球了。

现在搞的钢网上都是毛毛。。。怎么也擦不掉。。。

网友:
毛毛不影响啊 难免会有毛毛的

网友:
多练习一下就好了

网友:
搞一把防静电的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搞的钢网上都是毛毛。。。怎么也擦不掉。。。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毛毛

网友:
不要用棉球,用这种毛刷

补充内容 (2024-1-19 11:19):
这刷子也不顶事了 如今看来还是没办法 刷完好多毛毛 挑毛毛眼都快挑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