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有偿求助!兄弟MFC-9465CDN,无法打印,无报错!

楼主(2022-04-01):
★★★★★★★★★★★★★有偿求助★★★★★★★★★★★★★

看到大家反馈说文字太多看得太乱,所以我就直接先把故障视频上传上来,可能直接看视频会对问题理解得更加清楚
「打印机故障录像」(www).(将我删掉)aliyundrive(将我删掉).(com/s/WmbCyj871Bi)
,主要就是出现打印不出来,打印机一旦打印就会出现假死的状态。。。

机器是老机器好久没有拿出来用,前天连接到电脑显示需要更新打印机固件,就升级了一下,然后就出现了所述问题,前天做过全清和恢复出厂设置,也请网友从新刷过固件,但问题仍然存在。

打印机品牌:兄弟
打印机型号:MFC-9465CDN
(一)目前已知打印机设备中好的零部件
(1)    打印工作的组件:转印带(昨天刚换的原厂全新)、定影组件(因为卡纸所以看过定影组件,转辊上比较干净,同时打印出来的测试页纸张的粉末挂的很牢);
(2)    进纸盒及相关组件:电磁铁(继电器)、MP多功能进纸盒、纸盒#1的监测装置(就是检测纸盒有没有放好);
(3)    相关检测器:前盖检测器、后盖检测器;
(4)    扫描装置:平板扫描装置、ADF自动馈纸扫描装置;
(5)    面板装置:打印机显示面板及显示屏;

(二)尚目前不清楚是否处于良好工作状态的部件
(1)打印工作的组件:打印机硒鼓、激光器(因为打印出来的纸张存在横向黑色条纹、和页面布满黑色阴影,但是通过复印空白纸张多次,黑色条纹逐渐消失,目前打印出来的只有页面铺面了黑色的墨粉);
(2)进纸相关组件:搓纸器、辅助轮(这两个是纸盒#1的相关部件,有的时候纸盒1可以正常进纸,有的时候没有反应进纸,但是电磁铁继电器都是正常工作的);进纸组件(有几次复印是会在定影器和定影组件上面的部位会出现后盖卡纸现象,不清楚定影组件上面的是否是进纸组件,但是会有卡纸现象);双面打印的相关组件(没有做过相关测试);
(三)目前存在的问题
(1)打印机连电脑打印,95%打印不出来东西:
电脑点击打印,数据(data)灯一直在闪烁,然后机器也会有运转的声音(可能是预热的声音),过一阵声音停了,机器也没有任何反应了,没有东西打出来。之后对机器进行复印操作,机器处于一种“死机”的状态你按按钮,它会响,但是显示屏上没反应。
我试了20多次,就打印出来了一次,但是唯一的那次就算打印出来了,屏幕也是一直在显示正在打印中,然后基本就是出于一种“假死”的状态,必须重开打印机才行。
(2)电脑联机打印机进行扫描操作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3)打印机中脱机打印“打印配置页”,65%的概率是打不出来的,状况就是机器会进行预热,然后预热了一会,继电器也会向上抬起,不清楚搓纸轮是否工作,反正是没有进纸。就算打印出来了,屏幕也会一直显示正在打印中,这个时候按什么都没有用,按“停止/退出”按钮的时候,屏幕会出现“停止中,请等待”的字样,然后就一直“等待中”,之后就一直处于“假死”状态,需要重开机器才能恢复运行。
(4)打印机复印时,67%的概率是可以复印出来的,也进行过多张连续复印,比如一次性复印10份,是可以的,同时每次进一张纸,屏幕上的“1/10”就会变成“2/10”,直到变成“10/10”,这个时候全部纸张复印出来,但是屏幕仍显示“正在复印”,之后按“退出/停止”按钮,会出现正在取消复印的字样,然后会一直处于这样的状态,“假死”状态,然后只能关机重开。
(5)想到可能是进纸盒#1是不是有问题,就通过设置强制机器用MP多功能进纸盒。使用MP多功能进纸盒纸张进纸,和被复印的概率明显提高,但还是复印完后会出现“正在复印中“的字样,机器处于假死状态,只能关机重开。这个可能是因为直接进纸本身就比进纸盒进纸的成功率高可能是。
(6)针对于从电脑发送打印指令,若成功进纸并打印出来了,这时机器的数据灯会不断闪烁,机器显示屏也没有显示正在打印中的字样,但是如果在这种打印完,数据灯闪烁的状态下进行复印,是进行不了的,会显示打印机繁忙。
(7)同时,通过查看页码计数器发现,我其实进行了50多次复印操作,有30多次是可以复印的,但是每次复印操作之后,打印机都会一直显示正在复印的假死状态,必须通过重启。同时,计数器只显示我有10多次的复印次数,就是没有完全记录我这50多次,应该是系统存在于不能对对打印完成或复印完成状态进行判断,所以会一直出现打印中、或复印中的字样,和计数器数量不对的问题。
(8)打印机连接电脑也是一切正常,没有报错,以上出现“打印不出来、和复印不出来、或者一直数据灯闪烁、或者复印出来一直显示复印中、或者脱机打印测试页出来但一直显示打印中这样的状态时,也不会报错。
(9)以上所述复印出来的情况,所复印出来的东西,都是不知道为啥被放大了。。。。。
(10)只要是经过复印打印出来的东西,他都基本有横线条纹和布满纸张的黑色阴影。

如需打印机在打印的视频或者相关图片、本款打印机说明书、本款打印机维修手册都是可以提供的!!!
★★★★★★★★★★★★★有偿求助★★★★★★★★★★★★★
有偿求助,QQ1051114582或者QQ1725639076,都是我的号!!!
★★★★★★★★★★★★★有偿求助★★★★★★★★★★★★★

网友:
使用机子本身的测试页打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