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71错

楼主(2022-04-01):
技嘉主板GA- H110M-DS2,开机报错误71,一直循环,PCH灯亮,一定是桥坏掉了吗?那个老师给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代码诊断卡也只是辅助,你还是测量下时钟复位各供电正常不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码诊断卡也只是辅助,你还是测量下时钟复位各供电正常不把

会跑码一般都正常。挡代码先拆外设吧

网友:
复位正常没短路,时钟正常拆着属于闲的

网友:
检查一下集显供电

网友(2022-06-09):
66 / 5.000
Kết quả dịch
最有可能是FB_GT电源故障,试试2个晶体管daq3和daq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