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潮7000-15arr 不显维修

楼主(2022-04-01):
  流程拆机观察量短路 主供电短路然后烧出来一个接着量隔离管组织正常后装机不显 电流0.9 1.1 0.87 先刷BIOS不行 后量到GPU4个电杆无电 查RT3662AC 19 5 5 1.8 EN 均有 闲得无事拿到BGA上面烤 主板热的时候能亮机 CPU供电芯片和GPU供电芯片一样 互换无效 想着干掉独显 断开两个19节点 取掉两个芯片 开机OK

网友:
所以是独显核心坏了?

网友:
不错,改集显成功一例

网友:
问题没找准,牺牲独立显卡是下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