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H61

楼主(2022-04-01):
今天维修了两张主板 都是技嘉的 h61不跑马  测A13  14  的时钟没有电压 PWROK有ATX给IO再输给PCH  ATX有5V的PG信号 但是IO就没有输出PWROK信号 信号是有3V电阻上啦  电阻一头有3V  IO脚就没有3V  吧IO脚 翘起 电阻直接就可以输出电压了 说明IO坏了   换了IO就OK了  第二章主板也是小问题 触发一秒掉电  直接测到CPU的VTT没有电压 打开图纸是又TU1芯片  看了 供电有的 开启信号没有 TQ8  的开启 直接取掉    开启来了  开机就跑马了    各位师兄加点分好吗  才有东西码字啊

网友:
第一块主板应该是技嘉GA-H61M-DS2H(rev.2.1),第二块没有版本号不知道。

网友A:
第二是不要开启直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是不要开启直连吗?

第二个取掉TQ8是直接给EN供电了,就不用去查下面的那些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