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平板开机屏幕没有供电,外接的显示屏也可以正常进系统。

楼主(2022-04-01):
测试这个开启信号为0V,这个是由CPU发出的,大概哪里问题?芯片内部短路?

网友A:
一般来说,surface平板一通电就显示LOGO,此时CPU是没有工作的,所以,屏供电的开启信号是CPU屏供电开启与EC屏开启信号的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surface平板一通电就显示LOGO,此时CPU是没有工作的,所以,屏供电的开启信号是CPU屏供电开启与EC屏开启信号的或。

哦(-ω-`),我在研究研究,谢谢

网友:
直连不行吗

网友:
好像不行,可以开机,但是好像会直接关机了,不会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