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1022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2-04-02):
最近收到客户一片客户显卡,型号为5700xt.刚送来的时候,客户说在别的地方加焊过,加焊过能点亮,过一段时间就不亮了,别人说是核心问题,我偏不死心,觉得还有救。拿到显卡,拆开简单看了一下。然后通电试机,居然能亮,心想运气真好,居然捡漏了。于是给客户换了硅脂。上机跑了几分钟的3d 测试,屏变成绿色后,卡死。然后开机发现vddci 的电压有时没有,有时只出一下子。然后就开始用我这小学没毕业的水平,研究这个81022 的芯片。可能有很多错误的地方欢迎指正。
我们只考虑ncp81022 最简单的工作条件,不考虑SVID 之类的工作条件,也就是只考虑没有核心或者核心不工作的情况下,让81022芯片出默认工作电压。首先看芯片手册。
vcc GND  en 必须要有吧。
看实物图纸 vcc 结合实物图纸,应该是5V EN  一般就是3.3v

然后再根据内部结构。

进入第二个模块。
那就需要SVC ,SVT, SVD, VDDIO

根据厂家图纸可以得出这两根线是一个预设电压。普通是0.9 .svc为1 ,svd 为0,当然芯片手册也有。

小学文化,也看不懂芯片的英文,先不管。svt 应该要有GPU 通信才能真正的工作,先不管。vddio 应该可以理解为NCP81022 芯片这SVI2
INTERFACE模块供电的。这个时候,就有了VBOOT 电压了。因为有很多电路都是保护电路。那现在个人觉得应该走到哪一步了呢?我想了很久,下一个是VRMP 了
应该是这个条件了。

具体是多少电压,我明天量一下。
官方手册如图

反正我也看不懂。我们按维修来,查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就行了。有图纸,照着搬,然后还有一个条件就是ROSC,频率设定了。
现在就这几个条件,过流还不存在,电压都还没出来,根本不满足。个人认为芯片应该要开始工作了,要工作之前,要让下一个复合管得到一个电压DRON,这个电压没有,下面的复合管根本不敢工作啊,所以DRON 也要有电压。
我们接着看芯片的数据手册。

vdd和VDDNB 差不多是同时出来的。说了这么多废话,到了重点,VDD和VDDNB 的电压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纯属个人意见啊,有错误的还请大家更正。
我查了很多和这个芯片相关的图纸,得出这个芯片,在GPU 还没正式工作的时候。厂家有设置默认电压。请看图。

第一个电压默认0.9 V 很好理解。就是芯片开始输出工作,当vddnb 达到0.9 V 的时候,芯片就会调节PWM 了。
第二个电压1.35 V 怎么来的?个人查了很多图纸,觉得这个电压来自两个电阻的分压。
看了第一个,然后我们看第二个图

如果还是看不懂。再看下一个

还看不懂,把两个图合并一个,我画一个图。

后续的过流分析,需要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暂时不做分析。过流电路中,最重要的一个电阻。可能就是这个

具体怎么算的,还需要各位大神助力。我这个显卡维修失败了。因为这个显卡,单独接在供电小板上,不接工作信号,电压是正常的,接上主板,过一下子就过流保护了。VDDCI 过流的信号,就是14 脚的OCP_L了,可能是核心问题,本来想重植,钢网太贵,放弃了。也是得到了一个教训,我们这种小白还需要多学习。

目前的情况就是接在主板上,让显卡工作,开机大概2S 后掉电。
不接在主板上,只测供电都是正常的。

唉,维修不易。

网友:
从这篇论文看来你是个小博士

网友(2022-05-02):
感觉好专业,完全看不懂

网友A:
5700XT掉电,应注意是否是1,8V先掉,如果是,可能和温控信号有关系,可以尝试切断温控和1.8V_EN之间的联系,看看能否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5700XT掉电,应注意是否是1,8V先掉,如果是,可能和温控信号有关系,可以尝试切断温控和1.8V_EN之间的联系,看看能否解决

卡已经还给客户了,因为这个芯片同时控制vddci和显存的。显存没有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