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2CL62VDF/A求助

楼主(2022-04-02):
开机亮背光不显示图像,背光亮一下就灭掉了。谁有程序发一个

网友:
把棕电容和黑电容都换了可能有惊喜哟。

网友:
要么高压要么灯条的问题.程序不像的

网友:
测量3.3V正常,5V正常,1.8V正常,12伏正常,开机一瞬间VGH能升到60多伏,就没电了,屏线拔下来,测量背光电容,电源板一开升压上去60多伏又降下来12伏。bios也刷过。求解。求个bios,22CL62VDF-A-H22181-SM281CLH_R10.4_ 2016-4-25-RTD2281LR-HAN215LM01-HJJP02

网友:
先用通用led测试板检测确认不是屏幕led背光组件损坏。然后更换1117和电感旁边电容试下。

网友:
不是灯条就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屏幕,买了电源板还没到货

网友(2022-05-16):
应该是灯条问题或者2个小黑颜色的电容有问题.......换一下试试吧如果不行就是灯条问题....

网友(2022-07-26):
找个灯条接上看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