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哪个品牌,型号的主板?

楼主(2022-04-02):
求助,这是哪个品牌,型号的主板?我要进bios不知道快捷键是哪个?现在上的3代i7

网友A:
一般点亮主板狂按del

网友B:
DEL 不行就按F10或者F11

网友(2022-05-02):
引用 网友B:
DEL 不行就按F10或者F11

谢谢,前头试出来了,不过又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点亮主板狂按del

谢谢,前头试出来了,不过又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