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D991P 短路维修

楼主(2022-04-02):
     此机拆机,测量为公共点大短,用烧鸡大法摸遍各个角落,没有发烫的迹象,最后观察到显卡芯片附近电容裂,拆除OK~~~正常待机有3.3V,5V和1.0V,待机电流0.006A~~~如图标注,仅供参考~~

网友:
观察法也是一大维修方法

网友:
修机首先是用观察法

网友:
认真观察   有惊喜

网友:
这种问题修起来最爽了

网友:
很多故障仔细观察能找到,更多故障观察无能为力,只有电流表,万用表,示波器才能搞定。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找了好久才找到,电容太小,眼睛都快要看瞎了

网友:
烧不出来只能认真观察了

网友:
捡钱成功 ……

网友:
这钱赚的最爽

网友:
烧机大法,赞一下

网友:
热成像。会不会好点。。。

网友:
大短路好修点,,,,,,,,,,,,,,,,,

网友:
眼力可以啊 烧的很明显吧

网友:
最后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