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大家好,新人第一次发

楼主(2022-04-02):
#显卡维修#
大家好,新人第一次发帖。求助。
买了张二手960最开始能点高。但是风扇不转,拆风扇下测试了下正常转。装回去装上机就风扇狂转,点不亮。发现烧了个二极管d501(三个脚的那种)。接着测了下对地阻值发下其他都正常,只有金手指B10阻值只有3。请问是不是gpu挂了?有没有维修思路,求老哥们指教了。

网友:
几欧是正常的,还有你这错别字有点多啊。

网友:
这种能上通电吗

网友:
b10没关系啊,供电都出来没有

网友:
这个坏了会不会点不亮呢。还有就是要买哪种 的代换的

网友:
b10 pin 3欧是不对的,正常阻值几百欧姆,

网友:
厉害,图纸都有

网友:
万能的迅维

网友A:
楼主,图纸分享下让大家给你排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纸分享下让大家给你排查原因

迅维上下的,960的电路都差不多

网友:
请问这几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