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80 vddci 这个电压问题

楼主(2022-04-02):
问下各位,580板子的VDDCI电压不装核心的情况下会出这个电压吗?我有三片光板,都是修供电的,最后都是没有VDDCI这个电压,是不是要装核心才能出的,帮忙解惑一下

网友:
有些能出,有些拆了核心是不能出的。可以看下芯片数据手册以及具体电路。

网友A:
580板子的VDDCI 电压是多少,知道吗?

网友(2022-05-04):
引用 网友A:
580板子的VDDCI 电压是多少,知道吗?

应该是0.95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