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8 不出CPU供电一波三折的维修

楼主(2022-04-02):
       型号:A1708
       版号:820-00840-A

       故障:不亮机

     拿给我的是裸板,简单看了下外观,CPU这有点问题,其他地方很干净。各大电感打下值没发现明显短路的,直接通电自动上电到0.16A,测电压发现CPU核心供电之前的大电感电压基本已经出来了。

    量L7370  VCCSA有1V,L7210  L7220是核心供电没有,查U7220 驱动芯片:8 9脚VIN供电正常,3 29 脚也正常,1脚PWM有电压无波形,波形来自U7100,查U7100条件:VIN 供电正常 VCC也正常,VR_ENABLE3.3V,VR_READY3.3V ,打下SVID波形SDA SCLK是个1V的电平。

    继续往前查,根据6 7代单U时序:测PLTRST无电压,再测时钟芯片U1900已经发出24M波形,其他波形也没问题,测U6100 1 2 脚片选 数据输出波形也没问题,论坛有原厂BIOS,刷一个还是一样。

    测PG信号:U7800外围电阻测SYS_PWROK PCH_PWROK  3.3V正常

    打下值PLTRST有好几百并没有被外围拉低。CPU坏了,刚开始就怀疑,单U的容易坏。定个SR365。这个内存灌了很多黑胶,隔热麻烦包好后BGA拆掉,新U也是无铅的,以前我都换成有铅的,现在不想换了多少温度拆下来就多少温度把新U做上去,无铅的好一点吧。
    先拍个照确定位置,我很少画线,拖好焊盘,把U放上面前后左右摩擦感觉动不了基本就对好位置了,再跟照片对比一下没问题,按原来的温度做上去。
213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1245609300鑫豆2025-3-10 15:48
 会员1329240300鑫豆2025-3-6 17:03
 会员513467300鑫豆2025-2-18 16:22
 会员828684300鑫豆2025-2-16 22:17
 会员1540409300鑫豆2025-1-22 15:26

网友:
从头到尾涉及知识点之多都可以当考试样品了

网友A:
能换cpu还是比较牛的啊

网友B:
码字不易。。。。。

网友C:
这个维修难度可说相当大了,楼主理论知识很好,思路也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码字不易。。。。。

是啊,有时间码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换cpu还是比较牛的啊

U现在容易坏

网友(点评):
太单薄了,牙膏厂这是为了节约成本还是高频率所致,最想不通的是锁频为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维修难度可说相当大了,楼主理论知识很好,思路也很好,值得学习

内存灌胶麻烦点

网友:
这也太厉害了 赞

网友:
这是真正的高手了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很好,思路也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D:
这个学不来,高手啊
我都是3板斧

网友:
楼主理论基础烂熟,手工针线活高超,佩服佩服。

网友(点评):
实至名归

网友:
这是真正的高手了
  现在都是三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学不来,高手啊
我都是3板斧

谦虚了,三板斧是无奈啊,很多新机没图纸点位,甚至芯片定义都没只能简单弄下,

网友:
楼主是真正高手

网友E:
显存为什么要灌胶,这里搞不懂还请各位大神赐教一下。

网友:
路过,为楼主技术点赞

网友F:
这么大的工程量得赚多少钱啊。。。 没一千的利润都没这动力吧

网友:
理论知识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存为什么要灌胶,这里搞不懂还请各位大神赐教一下。

灌胶为了牢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的工程量得赚多少钱啊。。。 没一千的利润都没这动力吧

隔热是个问题,不然没那么麻烦

网友:
这个技术绝对牛逼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很好,思路也很好

网友G:
是不是换个U就好了?不想花钱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换个U就好了?不想花钱了,哈哈

后面还有点故障,动过的板子就这样

网友:
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H:
这种我都是直接热风枪干下来,再上有铅的CPU,这样风枪还是bga内存都不会爆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我都是直接热风枪干下来,再上有铅的CPU,这样风枪还是bga内存都不会爆锡了

你是说先把内存拆下来吗?这也是个好方法

网友:
高手,!又一个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
这是高手 这是高手

网友:
高手,我还有块板子不出CPU供电没图纸,没修好。

网友:
知识点太多了,要慢慢消化才行!!!

网友(2022-05-05):
换U的都是大神

网友:
楼主厉害,手工优秀

网友:
我尝试更换CPU,但它没有工作,你很酷

网友:
多灾多难的铁木真呀,不容易呀

网友:
经典大作,连看三遍

网友:
幸好不是一波四折五折八折的 ,那就惨了

网友I(2024-02-24):
大神,问下。CPU_VIDALERT_L = 0.99v  这个电压正常不?
cpub_pmw1  在升压后有一秒有 2.5V,就掉电了。。是否可以判断U7100坏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大神,问下。CPU_VIDALERT_L = 0.99v  这个电压正常不?
cpub_pmw1  在升压后有一秒有 2.5V,就掉电了。。 ...

不能,PWM是个波形,测电压不准, CPU_VIDSCLK  CPU_VIDSOUT量量有波形没有,没波形U7100就不会发出PWM波形给驱动芯片,条件不对可以测测PITRST有没有。这种CPU容易坏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不能,PWM是个波形,测电压不准, CPU_VIDSCLK  CPU_VIDSOUT量量有波形没有,没波形U7100就不会发出PWM波 ...

PITRST  全名是什么,感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PITRST  全名是什么,感谢。

这个平台复位PLT_RST_L  2.5vPWM示波器测才能确定有没发出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个平台复位PLT_RST_L  2.5vPWM示波器测才能确定有没发出

收到,感谢指导,找示波器看看。
大神,CPU_VIDALERT_L = 0.99v  这个正常不,应该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收到,感谢指导,找示波器看看。
大神,CPU_VIDALERT_L = 0.99v  这个正常不,应该是0V?

警示信号 1V上拉的跟另外2条时钟数据组成SVID总线。看看外观,再查查时序,如果条件都正常最后换U。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平台复位PLT_RST_L  2.5vPWM示波器测才能确定有没发出

PLT_RST_L 在R2015量得有 3.3V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什么价值换U啊 这   款机器装win系统温度都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