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470 NM-A821开机4~5分钟才显示报0187错误。求助

楼主(2022-04-02):
E470 NM-A821开机4~5分钟才显示报0187错误。求助
裸板测试一样,BIOS别人动过,重刷涛声依旧。
谢谢机子己修好了。开机慢应该BIOS被上家调包了,拆料板换上OK了。0187报错换EC搞定。

网友(点评):
谢谢机子己修好了。开机慢应该BIOS被上家调包了,拆料板换上OK了。0187报错换EC搞定。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数据耦合电容掉了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耦合电容掉了一个吧

谢谢,那个部分的.

网友:
先换个COMS电池,在看看。

网友:
估计可能还是bios的问题.在找几个bios刷刷看看

网友:
谁知道eaia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台十几分钟才显示的是ec内部的时钟慢了很多,换ec就好了,你考虑一下这个方面呢

网友:
改下集显试试

网友:
各楼回答的都有可能

网友:
先刷个别人原机备份的看看。

网友:
裸板测试也是这样么,拆除触摸板,触摸板线,无线网卡

网友:
来学习的,BOIS不能设置吗?

网友:
EC时钟变慢,换EC可以解决

网友:
估计可能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桥坏了吧,这种南桥时钟的问题

网友:
那款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