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会变成浅红色,显示器刚亮

楼主(2022-04-02):
电脑开机会变成浅红色,显示器刚亮屏是正常的,进到系统就会变成红色。
大佬救命,是集显的

网友A:
缺色,由简至难,分别排除屏线、显示器、主板(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色,由简至难,分别排除屏线、显示器、主板(显卡)

视频线是正常的,在其他电脑也是正常使用,显示器也是正常,集成显卡我不会弄,怀疑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色,由简至难,分别排除屏线、显示器、主板(显卡)

之前有一段时间是突然不能开机,我对内存条,硬盘那些简单操作了一下,就可以开机了,但是h变成红色了,而且桌面图标自动变大了

网友:
集成显卡的话,优先考虑内存,换一根试试吧,或者重新插拔一下。

网友:
更新一下集显驱动

网友:
显示器红屏故障有几种:一种是灯管老化,平线接触不良或者断掉,红色多久证明其它色少了,RGB三原色,建议检查绿线,蓝线,粉色线看看是那根断掉所致的,另外屏电路出现故障也会引起红屏,缺少信号输出,这个维修久需要懂得电路图知识,查看电路测量信号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但愿你能修复,加分……

网友:
确定是集显的问题。可以看主板北桥或CPU附近的电容是不是鼓了。全换掉它。当然有条件也可以换CPU先试一下确定症状点。

网友:
代换法,先找哪边的问题

网友:
看起来和像和驱动有关,更新驱动后不行就插块独显即可排除。

网友:
很明显是RGB其中一个没输出到显示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