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达 B140XW01 V8 CTRL BD 显示屏维修

楼主(2022-04-02):
友达 B140XW01 V8 CTRL BD 显示屏维修 半屏幕是饱和度不够 半屏幕是正常的 哪位大佬修过 请教一下 谢谢!修好必有重谢!:kaixin::kaixin:

网友:
肯定是屏边板有问题了啊,只有屏幕边板是分区的

网友(2022-05-16):
屏幕问题还纠结啥.........没有压屏机搞个屁

网友:
这个调一下设置看看 不行就时屏问题。

网友:
笔记本的屏,有压屏机的情况下自己弄弄还凑合。

网友:
看看有没有进水 腐蚀,没有的话 一般是TAB损坏或者松动了,需要绑定机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