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 240使用中黑屏

楼主(2022-04-02):
能正常亮机,使用中会突然黑屏,主板肯定是正常的换过其他显卡测试过,这个显卡就是使用中黑屏,黑屏之后,左上角靠近VGA那个线圈能测量到12V,右上角那个电感应该是显存的供电只有0.09V,其他的两个电感都是0V,问过别人说是PWM,我是小白,才学会金手指的打值12V470,3.3V365,A13A14都是770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显存不良吧 找一下MATS 这个软件 用了都说好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你先正常能用的时候,测量一下每个电感的电压,然后黑屏之后再测量一下缺哪些电压。再根据供电时序维修就行。也可以先仔细观察一下有没有元件有明显腐蚀的。老卡腐蚀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供电都没有,不是黑的才怪,从12V 3.3V 5V,一步一步查,

网友:
我有两片240,都是缺供电。然后我没图纸乱修把核心都干废了

网友:
按照维修思路,能正常点亮并且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你先看是工作在高性能模式下突然黑屏吗?还是就看看电影就黑屏,这个前提很重要。如果是高能模式黑屏就可以判断为供电或者散热导致,这种一般把几个显存供电电容和核心供电电容替换掉就可以解决。还是不行就补焊一下核心。如果是看看小说都黑屏建议先刷个品牌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