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419 风扇狂转,卡顿求助!!!

楼主(2022-04-02):
  苹果一体机,板号820-3299
  故障:开机一会风扇狂转,进系统慢。逛论坛看到可以通过跑ASD软件测试故障,也下载下来跑了,确实是检测出问题。如图 图里面提示的是这个信号吗?实测U5400的4脚3.3V,1脚
1.5V,3脚 0.9V。我测试了硬盘的5V 12V供电都是正常,12V电流检测也正常,后面测到5V转5V硬盘供电的管子是被击穿了,直通的。找了管子换了现在还是一样。故障没变,跑测试还是提示这个错误,有大神指点一下吗?

已经解决,找了苹果原装的 机械硬盘 装上 后风扇恢复正常,跑测试也没有问题 !!!应该是原装硬盘带温控的

网友:
我日 这个我知道 我修1989 的机器 本来想发帖一直没有时间 楼主你的思路错了

网友:
有些时候你问题想复杂了

网友A:
风扇了狂装转 说明主板检CPU核心温度过高 你下个鲁大师看看 不过多半鲁大师都要装半天,你测12 5 这些都错了关这些什么事 多看看温控吧 翻开点位看看 我只能说这么明显了

网友:
我修过差不多1466这些型号降频卡顿的,温控信号I2C线 过热信号 采集CPU温控波形的信号 EC 最后CPU,你可以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了狂装转 说明主板检CPU核心温度过高 你下个鲁大师看看 不过多半鲁大师都要装半天,你测12 5 这些都错 ...

如果你修过苹果就知道风扇狂转跟温度没有一毛钱关系

网友B:
图纸上有一行英文字,意思就是通过sata连接口的11脚读取温度数据

网友(点评):
对的Temperature read from SATA power connecter pin 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了狂装转 说明主板检CPU核心温度过高 你下个鲁大师看看 不过多半鲁大师都要装半天,你测12 5 这些都错 ...

确实,苹果降频和普通机不太一样,和温度基本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上有一行英文字,意思就是通过sata连接口的11脚读取温度数据

已经解决了,这款机器硬盘 应该带温控

网友:
水果机卡顿,有些好修,有些也费尽周折!楼主能否把软件分享一下

网友:
大佬asd的全称是什么

网友:
软件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这款机器硬盘 应该带温控

网友:
可能是一修刷的不是工厂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了狂装转 说明主板检CPU核心温度过高 你下个鲁大师看看 不过多半鲁大师都要装半天,你测12 5 这些都错了关这些什么事 多看看温控吧 翻开点位看看 我只能说这么明显了

说明你对苹果不了解,你修win系列的吧

网友:
看着你们的聊天都是各说各的。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我觉得一个问题。每个维修都有自己的思路。别的思路只能参考借鉴。

网友C:
苹果一体机分为两部分 厚款和薄款。厚款不装原装机械盘是会影响风扇狂转,但是薄款不装原装机械盘绝对不会影响风扇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一体机分为两部分 厚款和薄款。厚款不装原装机械盘是会影响风扇狂转,但是薄款不装原装机械盘绝对不会影响风扇狂转。

感谢分享,这样判断快

网友:
软件太大,无法上传,可以在论坛搜索苹果一体机风扇狂转,有一个帖子里面有,但是好像分版本,不同版本不同机型,并不是通用,至于这个机器。我不能下结论,我只能我的维修过程就是在后面实在没办法后,找到一个苹果原装的一体机硬盘,装上后风扇转速恢复正常,之后在换上固态硬盘也是正常 ,区别就是固态硬盘在风扇不狂赚的情况下,跑ASD一样报这个错,原装硬盘不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