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8 黑屏

楼主(2022-04-02):
最近修到一批A1708 20台左右,外显内不显的有差不多一半了,大部分都是升压上的电容短路,没遇到屏线断的,哈哈。爽附上能解固件锁的秒开BIOS

A1708 820-00840-A .bin

网友:
爽附上能解固件锁的秒开BIOS?

网友:
那不是给你捡到宝拉

网友A:
你好,能给说一下具体位置吗?我这边有2台问题和你说的一样。多谢多谢

网友:
我遇到怎么都是屏线出问题

网友:
屏线更多

网友:
下载楼主的BIOS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能给说一下具体位置吗?我这边有2台问题和你说的一样。多谢多谢

位置不固定的,烧鸡就出来了呀

网友:
刚装完B没几天、连续N台屏线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能给说一下具体位置吗?我这边有2台问题和你说的一样。多谢多谢

PPVOUT_S0_LCDBKLT 上面的电容,两面都有的, 1206的尺寸

网友:
捡钱的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