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老板知道蓝牙 无线键盘怎么改有线

楼主(2022-04-02):
如图,已经有tapyc接口,本身无线接收器丢了。蓝牙功能又坏了,插电脑只充电

网友A:
这东西应该没几个人会去研究的,纯粹浪费时间,还不如直接买一个新的

网友B:
这是倒退呀,谁会去把无线+蓝牙的键盘改为有线呀,,估计没有人去研究它

网友:
可以改有线

网友:
请问怎么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倒退呀,谁会去把无线+蓝牙的键盘改为有线呀,,估计没有人去研究它

主要是现实因素,要不然这键盘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应该没几个人会去研究的,纯粹浪费时间,还不如直接买一个新的

个人感觉应该把信号线找出来接Tap c口应该就行了

网友:
一个有线的10块钱

网友:
废品站去淘十来个有线的

网友C:
把蓝牙主控拆了重新接有线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蓝牙主控拆了重新接有线主控

我把蓝牙开关拆了他就正常能用有线了。可能是开关把信号截断了

网友D:
浪费的时间挣的钱已经能买个新键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浪费的时间挣的钱已经能买个新键盘了

也是一种学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