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池电压拉低

楼主(2022-04-02):
一片七彩虹H110M-E主板,故障现象:刚开始不触发,换新电池后能触发,有CPU预置供电,但装上CPU后没有CPU供电,第二天又不能触发了,此时测量晶振,发现不插电源正常起振,插上电源反而停振,量电池电压2.7V,取下测量电池有2.9V,换新电池也掉到2.98V左右,取下电池,插上电源,测量双向二极管3V引脚,只有0.7v左右,输出脚只有0.4V左右,应该是有短路了。没有图纸,跑线到IO(NCT5567D-B)电池脚有一个电阻相连,取掉该电阻后电池电压恢复正常,而且正常触发,正常点亮。
问题来了,既然IO有短路,怎么又能正常工作?这个脚是不是可以空着不接?

网友A:
VBAT l线路有问题  估计是IO 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BAT l线路有问题  估计是IO 问题了

嗯,这是35脚,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电池,有人说是机箱入侵检测,正常应该高电平,现在这个脚是低电平,对地阻值只有十几欧,不换IO的话,只有空着了,目前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网友:
对地阻值只有十几欧,说明接近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