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主机换过主板,开机蓝屏

楼主(2022-04-02):
用户台电脑,华硕H61主板烧了,已经无法维修,换过另一块升技主板。用原来硬盘装好的win7(64)位系统,启动蓝屏。按F8想进入安全模式删除旧的驱动,但是一样蓝屏。除了重装系统这个办法,还有其它的办法解决吗?因为旧系统里有很多重要的软件,不能删除。

网友:
只有买一块一样的主板来要资料了,你有别的主板运气好的话可以开机,大多数会不支持的。

网友:
还有两个办法,BIOS里更改硬盘模式试试,或者PE里注入系统驱动,除了系统文件损坏这种硬伤,一半换主板蓝屏都能解决

网友:
大部分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一样的h61芯片组应该不会的.看看是不是bios硬盘模式不对的

网友:
这个,应该考虑外部设备,硬盘,光驱,内存(主要),小电池放电,不要升级驱动,然后再刷个BIOS仔细检查检查试试。

网友:
最好买一块一样的  或者蓝屏代码是什么呢

网友:
H61那么多   找差不多的就行了压

网友A:
蓝屏一般是杂牌这些不兼容   找个H61技嘉华硕基本上都合得上

网友:
这个容易,进入pe系统备份就好,
但最好换盘或区重装系统,然后进入新系统,原来的作为重盘

网友:
注意 AHCI硬盘 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屏一般是杂牌这些不兼容   找个H61技嘉华硕基本上都合得上

是,杂牌子问题老多

网友B:
用U盘进入PE,用这个软件重新安装硬盘器的驱动,即可解决蓝屏问题并进入系统。

网友:
分区修复,引导修复

网友:
我一般碰到客户换新电脑,但是坚持要原来老系统的。一招对付,直接做个简单封装,再挂到新配置上搞定。

网友:
可以做到的哈

网友:
Windows7的驱动程序兼容性比较差,换芯片组基本是必须重装的。只能找同型号主板替换,并且建议先ghost个备份,免得在新平台跑过之后,回老平台也蓝屏了。

网友:
够呛,卸载驱动,重新安装

网友:
AHCI与IDE模式之间相互测试

网友:
学习学习下高手的经验

网友(2022-05-06):
引用 网友B:
用U盘进入PE,用这个软件重新安装硬盘器的驱动,即可解决蓝屏问题并进入系统。

哪个软件?

网友:
f进BIOS看看硬盘模式是AHCI还是IDE,改一下基本就好。两种模式不对,肯定蓝屏

网友:
我的也蓝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最好换同一型号的主板问题少点

网友:
蓝屏上个图,好判断

网友(2022-07-27):
0x0000b7吧  ahci 能搞定 新版本不行就试试老版本  要在32位PE下运行

SkyIAR_x86.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