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拯救者15isk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2-04-02):
收到一台联想拯救者15ISK笔记本电脑,故障为电池不能用,更换新的电池,电池可以开机。于是拆机发现充电口附近,有一个电容已经烧飞。用刀刮开清洗如图
分析新电池能放电,就是说电池放电系统没有问题,充电线路可能烧坏了。赶紧找到图纸。打开图纸一路追到隔离电路,找到PQ202(N沟道) DS极已经烧穿。料板上拆一个N沟道的管子装上,装上原来的旧电池,接上可调电源,充电电流出来了。维修至此结束。

网友:
手持放大镜不错

网友:
短路导致的吧

网友:
这个难度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