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过486电脑无法启动DOS系统

楼主(2022-04-02):
貌似BIOS中可以识别硬盘,但是到了启动界面时无法识别硬盘,硬盘是IDE接口的CF卡,插在主板上的,硬盘和系统在别的主板试过没问题

网友A:
不兼容,那个时代不兼容的事情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兼容,那个时代不兼容的事情太多。

之前可以进系统的,某次关机后就不行了

网友:
额这年代太久了这帮不了你

网友:
大神呀,我只想问现在这电脑用了做什么:

网友:
英文不是提示了找不到硬盘吗,你去找个软盘启动吧

网友:
关键还能找到软盘吗

网友:
这个玩玩不错

网友B:
可能这存储卡坏了吧,这电脑支持usb吗,支持的话用老盘做个系统进去

网友C:
这ast的机器实在是太老了,你用软盘引导看看能不能认c盘

网友:
只能找软驱启动,别的就别想了,肯定是卡上文件坏了,提示是找不到硬盘

网友:
也可以找win98的光盘试试能不能启动

网友D:
你也可以用新的cf卡从新制作dos启动盘看看能不能启动,如果能,那就只能坏你的cf卡了

网友:
以前被单位喊去加固态硬盘,去了发现电脑是奔腾3的,打开个浏览器都卡,我说这个电脑卖破烂都没人要,直接让他们换电脑了,楼主这个更是上古神器

网友:
试试改下硬盘的模式

网友:
这么老的东西

网友:
引导盘坏了吧

网友E:
这种问题,首先清除BIOS一下,放电或者是在BIOS内default一下都可以,然后找台好机对照着把BIOS重新设定一下,然后看一下第一启动项改成CF卡所在的IDE通道,我记得好像486 586的芯片组设定好像要手动检测磁盘信息的,然后才添加后才可以改启动顺序。

网友:
这种老工控主机设定都是比较繁琐的

网友:
麻烦的还要手动设定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首先清除BIOS一下,放电或者是在BIOS内default一下都可以,然后找台好机对照着把BIOS重新设定一下,然后看一下第一启动项改成CF卡所在的IDE通道,我记得好像486 586的芯片组设定好像要手动检测磁盘信息的,然后才添加后才可以改启动顺序。

BIOS清过了,BIOS里面识别的硬盘参数和硬盘厂商说明书里的参数对比过也是对的,而且这个硬盘再其它主机上是可以正常启动的,换过其它硬盘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也可以用新的cf卡从新制作dos启动盘看看能不能启动,如果能,那就只能坏你的cf卡了

CF卡在其它电脑可以启动,而且也换过CF卡,感觉像是主板问题,现在都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这存储卡坏了吧,这电脑支持usb吗,支持的话用老盘做个系统进去

没有USB,电脑太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ast的机器实在是太老了,你用软盘引导看看能不能认c盘

改天找个软盘试试

网友:
看到这个帖子
我以为我穿越了

网友:
用软驱引导进DOS,修复一下卡的引导。记得好像是.

网友:
可以尝试刷一下BIOS。

网友:
。。。。这板子真心古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