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3更换CPU后不定时重启,高手来看看。

楼主(2022-04-02):
主板制造商: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主板型号:      SAMSUNG_NP1234567890
主板版本:      FAB1
BIOS类型:      Phoenix Technologies Ltd.
BIOS发布时间:  09/25/2012
BIOS版本:      P00RAX
产品系列:      ChiefRiver System
电脑制造商: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电脑品名:      300E4C/300E5C/300E7C
电脑SUK:       System SKUNumber
电脑版本:      0.1
EC版本:        255
CPU型号:       Intel(R) Core(TM) i5-2450M CPU @ 2.50GHz
64位系统:      是

原CPU是B820,现更换成I5 2450M
不知道是否有合适的BIOS刷呢?还有本人小白。机器型号:np300e43-s03cn

网友A:
看看桥是什么型号,有的是桥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桥是什么型号,有的是桥的原因

芯片组 intel sandy bridge  修订09
    南桥 intel HM70              修订04

网友:
不停重启证明是电路故障,CPU不适合,芯片电压保护了。这就需要在重启一瞬间测量时那个电压没出来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芯片组 intel sandy bridge  修订09
    南桥 intel HM70              修订04

把桥换了,桥不支持这种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桥换了,桥不支持这种cpu

换桥....没这手艺( )

网友:
我的机器是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