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I2481显示器故障 黑线

楼主(2022-04-02):
显示器下方突然有一排闪烁的黑线,隔几秒出现一次,如视频里的那样,已排除显卡和线的故障,是屏幕还是其他线路板问题的?

网友:
屏有问题了吧。

网友:
典型的屏问题,有条件把屏线热压一下,或换条

网友:
屏问题,十有七八是LG的屏

网友:
屏幕的问题

网友:
屏幕的问题,不用怀疑了。

网友:
正常是屏幕坏~

网友:
这肯定是屏幕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