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电源突然嘭一声,总电源跳闸,一阵糊味

楼主(2022-04-02):
如题。已查到有两个零件损坏。一个电阻,一个IC。在TB上下单,到货后再看还有没有其它地方损坏。

补充内容 (2022-4-5 11:30):
解决了,就换了那个两个东西(一电阻,1IC)就正常了。

网友:
台达代工的。查高压侧。重点查保险丝,桥堆,PFC开关管等。

网友:
这个有点吓人

网友:
那个D4和Q1也好好看看吧。

网友:
二手的也不貴

网友:
算了吧,换一个稳点儿

网友A:
5VSB供电大短,重点检查TNY267外围电路,5VSB整流管是否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SB供电大短,重点检查TNY267外围电路,5VSB整流管是否短路了。

TNY278炸了,拆掉它后对地电阻看起来正常

网友:
检查TNY278第3脚与330v连接的电阻,一般会烧断。5VSB输出整流管检查下。

网友:
应该是受潮引起 的短路

网友:
牛逼啊 兄弟

网友:
换整流桥,驱动器,开关管,检流电阻,吸收电路

网友:
fpc骚的不轻

网友:
换个旧的 不可以吗

网友B:
修是修好了。要看能用几天啊。闲鱼上二手电源也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是修好了。要看能用几天啊。闲鱼上二手电源也很便宜的。

好的。感谢提醒

网友:
TNY278,这种是低成本电源IC,集成了开关管的,外围只需要很简单的启动电路和负载匹配电阻和反馈电路就可以组成开关电源,不过在ATX电源中应该是用来做5V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