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昭阳K4e-ITL 板号LA-K051P

楼主(2022-04-02):
昭阳K4e-ITL 板号LA-K051P  11代CPU 集成显卡原厂数据   宝买的  我是买来解BIOS密码的

网友:
楼主威武,收藏备用

网友(2022-06-03):
为你点赞掏钱买的分享给大家必须为你点赞

网友(2022-08-30):
为你点赞掏钱买的分享给大家必须为你点赞+++++++++++++++++++++

网友A:
联想昭阳K4E-ITL 板号LA-K051P REV:1B   I5-1135G7的。故障:插电待机0.004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拆机测隔离和公共点都是0V,查其TYPE-C和隔离控制集成块TPS65994AD 有一些电压没有是由TYPE-C电源插头过来的。查TYPE-C插头‘发现有一些脚发霉。清洗补焊OK!!后隔离和公共点电压都出来了,开机触发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TYPE-C插头:
1脚’12脚:地
2脚3脚:0V
4脚9脚:20V
5脚:1.66V
6.7.8.10.11脚:0V

网友:
楼主威武 太棒了

网友:
修到这台机器,参考下

网友(2022-10-15):
加不了分......

网友(2022-11-23):
引用 网友A:
联想昭阳K4E-ITL 板号LA-K051P REV:1B   I5-1135G7的。故障:插电待机0.004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拆机 ...

朋友,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昭阳K4E-ITL 板号LA-K051P REV:1B   I5-1135G7的。故障:插电待机0.004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拆机 ...

朋友,有图纸吗!!!!

网友:
分解很详细,受教了

网友(2022-12-25):
独显 的 能用吗

网友B(2023-02-22):
刷完认不到硬盘有大哥遇到吗

网友:
超详细的,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C:
请问LZ用什么电源测试的?买个TYPC-E转换头一点反应都没有,只能接原装电源,维修很不方便,求哪买的电源头

网友D:
刷了硬盘识别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完认不到硬盘有大哥遇到吗

跟我一样 硬盘识别不了  BIOS问题

网友(2023-04-08):
引用 网友C:
请问LZ用什么电源测试的?买个TYPC-E转换头一点反应都没有,只能接原装电源,维修很不方便,求哪买的电源头

要买TYPC的维修带芯片的那种

网友(2023-05-22):
LA-K051P 求U15程序

网友E:
找到了吗啊?这个主控资料存再UT2还是U15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到了吗啊?这个主控资料存再UT2还是U15阿

看我帖子就知道了,有用请加分

网友(2023-09-17):
引用 网友B:
刷完认不到硬盘有大哥遇到吗

关闭网络启动就可以了 PV4 pv6

网友:
老哥,这个bin怎么打开,用什么软件

网友(2023-11-23):
刷了不显示。电流还跑到2.5A大得吓人。

网友:
直接刷bios就可以直接解密吗?不需要刷EC程序吗?

网友(2024-03-16):
正好需要下载试度

网友(2024-06-24):
引用 网友D:
刷了硬盘识别不了

如果是独显的,可以试下这个BIOS(机器型号威6 14 ITL)

网友(2024-10-10):
11代I7刷了不完,刷回原机就可以亮

网友(2024-12-28):
支持,是跟联想威6-14ITL  一样,有独显,也有是集显的。

网友(2025-03-12):
老板你好 同样机型 同样问题 解密U29 和DV7一起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