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FQ27AWG开机屏检后待机,绿灯变橙色灯亮

楼主(2022-04-02):
开机后绿灯亮,屏先白屏后红屏再蓝屏,随即黑屏,绿色灯灭橙色灯亮。请教会是什么问题?会不会程序有问题呢?哪位大咖有这个程序?换板的话有配套的通用驱动板吗?

网友A:
这个故障应该是供电方面的故障吧,能白屏但不稳定一会就没了,一会又蓝了,你检查一下供电线看看呗,如供电端没有什么问题,那就是信号问题,就需要更换个驱动板了。

网友B:
屏自检,你把屏排线重插一下试一下

网友:
有的显示器出现屏自检时接上VGA信号就正常了,我遇到过

网友C:
屏线接口处做一下清楚试试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自检,你把屏排线重插一下试一下

重插了故障依旧,谢谢。

网友:
网店上都没有相应程序,不知道哪里有?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接口处做一下清楚试试

清理也没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应该是供电方面的故障吧,能白屏但不稳定一会就没了,一会又蓝了,你检查一下供电线看看呗,如供电 ...

谢谢,请问配套的驱动板哪里有?这种EDP接口,51+41针双屏线的板找不到。

网友E:
主要看状态等,拔掉屏线开机后看看换不好变橙色,如果还是变橙色,那就说明电源有问题,如果不变,那就说明驱动或者边板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请问配套的驱动板哪里有?这种EDP接口,51+41针双屏线的板找不到。

驱动板可以买通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可以买通用板。

屏线接口对不上的通用板应该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看状态等,拔掉屏线开机后看看换不好变橙色,如果还是变橙色,那就说明电源有问题,如果不变,那就说明 ...

拔了两股屏线屏幕闪了两下白屏后还是变橙色,之前的红蓝屏没有了。那是电源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电源问题?是保护电路还是什么电路的问题呢?请多赐教,谢谢!

网友E:
你是不是屏线是哪个都不知道

网友:
拔屏线,拔灯管线,一个一个的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是屏线是哪个都不知道

驱动板与液晶屏相连接的线不是吗?我这个有两组的,51+41针

网友F:
每个视频接口都有问题吗 VGA HDMI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每个视频接口都有问题吗 VGA HDMI

是的,两个接口故障现象都一样

网友G:
检查供电看看
jhstwy
5V供电正常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检查供电看看
5V供电正常

网友(2022-06-04):
楼主,我的故障和你一模一样

网友:
更换了主板驱动板后就好了,驱动板淘宝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