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有修到820 g3和820 g4的主板,测了主板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和电压

楼主(2022-04-02):
这两天有修到820  g3和820  g4的主板,这两个主板都没找到图纸,自己找亮机的 主板测 的,
  820  g3的主板有一片不触发的,插电电流0.03a,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上电之后不触发,3v阻值就变低,仅有17,是插电之后变的,开始以为是芯片有问题,观察主板上有一个电阻掉件,是一个10k的电阻,补上就能正常亮机,  有一片充电芯片腐蚀不触发,拆掉芯片只是ldodrve,脚断线,补上就能正常触发亮机,还有一片820  g4 的主板,也测了对地值,和电压,

网友:
板子在机器里面,电阻是怎么掉的?

网友:
向你学习,大神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