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售通POS收银终端维修

楼主(2022-04-02):
零售通收款一体机 无法开机 插电  适配器灯一亮一灭 判断短路状态 拆机  裸板测量 无短路 上电正常,检测外设,测量打印机12V供电异常,拆开打印机面板,测量打印机供电板,发现C4 C5贴片电容短路 更换后问题解决

网友:
短路最好修就像是在捡钱

网友:
这种电容遇见过软击穿的,那才不好排查

网友:
厉害,啥都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