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70烈焰战神B2代码不亮修复一例

楼主(2022-04-03):
显卡型号:七彩虹GTX970烈焰战神 4G
故障现象:上电卡B2不显示不能跳过代码
上电用万用表测量电压

核心供电无,刚跑马时核心供电还是有的,直到B2代码瞬间核心供电就丢失了导致卡B2代码。

虽然核心供电掉了,但是核心供电的EN却没掉,应该是核心供电问题了

拆下显卡散热器用显卡转接板用可调电源测试,测量供电波形

测试发现核心供电只有第一相的电感有波形,其他5相供电都没有波形出来,这种情况遇到过是正常的,因为波形开启是受这个NCP4206 PSI引脚高低电平控制的,要测量6相波形就必须把PSI上拉为高电平,而PSI引脚就连接有一个未上件的上拉电阻位置,只需补上一个10K电阻就能上拉PSI为高电平即高功耗模式。

装上电阻上拉PSI信号后,核心供电直接消失了,看来故障点明确了,就是开启高功耗模式后核心供电启动不了或有问题掉电保护,先是用万用表打所有MOS管的G极对地阻值都正常,然后用示波器测量MOS管的G极没有发现有动作,电流表也没有电流异常跳变,更换过NCP4206和第一相供电的驱动芯片也并过后极电容并无效果。

理一下思路,现在确定是除了第一相供电正常产生外 其他的5相供电不能正常产生,所以是那5相供电问题,按维修经验来说这个卡容易短路,易损的元件是NCP5901B驱动芯片,驱动芯片的3脚EN无电压2脚PWM也没有动作怀疑过电源主控坏也更换过主控了 能测量的地方都量过了基本能确定是驱动芯片问题,那么如何判断是哪个驱动芯片问题呢,然鹅并么有什么思路还是使用笨方法找两颗驱动芯片,两颗两颗地换。

换到第4/5相的驱动芯片时奇迹出现了,核心供电出来啦

核心供电波形出现,打了核心供电6相波形都正常了,拆下PSI上拉电阻,上机测试

顺利点亮,跑10分钟甜甜圈没有问题,显卡修复。

网友:
好贴不多,很难得,建议管理员加精华

网友A:
卡B2我就想问,所有电压正常下一步又怎么修

网友:
学习一下,顶一个,维修不易,技术过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B2我就想问,所有电压正常下一步又怎么修

测试显存啦!

网友:
这技术真的高超

网友:
这技术真的高超,好贴

网友:
好经验,加分支持

网友:
学习了好经验

网友:
楼主有经验有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B2我就想问,所有电压正常下一步又怎么修

N卡能过B2测显存,B2不过测核心

网友:
楼主着技术也是牛皮,厉害

网友:
楼主分析的透彻,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不错,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这技术nb了,思路逻辑很清晰。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我就不敢上拉电阻试,怕烧

网友:
不错,技术过硬。

网友B:
思路清晰,分析到位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羡慕

网友:
学习一下,顶一个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分析到位。

网友:
精品文章精品文章精品文章

网友:
2楼正解卡B2 能过测显存,不过测核心

网友:
谢谢大神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
厉害高手维修

网友:
楼主这技术厉害的,示波器我到现在还用不来

网友:
学习了,看来还是要会看芯片脚位功能才能事半功倍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所有电压正常下一步又怎么修

网友:
技术过硬

网友:
笨方法并不笨,源于扎实的维修基础。解决问题反而最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