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964温度保护

楼主(2022-04-03):
一块索泰964温度60-70度左右就死机 冷机测试各项供电正常都没事 正常亮机 热机测试显存供电没有 显存供电芯片7脚的EN脚被拉低 热机测试有电流声 显存供电芯片换了故障依旧

通过看资料跑电路得知这有一个温度保护管但是资料是三脚的7002  板子是6脚的7002DW  U506是显存供电芯片 Q519是7002DW就是资料的温度管 测试元器件没有问题,跑7002DW的开启脚跑到了Q29也是7002DW测试这一路的开启脚又跑到了U10和U8  U10是电源管理芯片 U8是PCIE一伏的开启管 (Q519的G2脚场馆开启脚位还没有找到连到了哪里  但是看图纸发现这个是控制显存电压对地的管子 这个管子是二合一场馆 分两个控制点)

就是没查到 thermal-shut-down 这个信号从哪里来的 查看看华硕962的点位图只查到了therm点位 (手头只有华硕960的点位图 但是核心都是一样的) 不知道这个点位是不是热保护点位  如果是这张索泰964该怎么去修  要是断了温度保护电路  卡会因为没有温度控制烧坏吗 还是拆了Q519 直接断了这个对地控制管  这个管子控制着芯片的EN脚对地 和显存电压的对地点

求大神指点 小弟感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附上图  显存供电芯片附近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