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加焊后只能用一天,有大佬能为萌新解惑吗

楼主(2022-04-03):
一块在黄鱼上买的GTX650tiboost,刚刚开始能用,几天后挂了。晚上加焊能用,早上开机风扇狂转,不是狂转就是开机开到一半就黑屏。

有大佬能教教我不,家里除了BGA焊台其他的工具都有

网友:
显存有问题吧,咸鱼买个显存测试软件。测试一下哪颗显存坏了。

网友:
就是加焊后能用的时间太短了,基本上一天就要加焊一次

网友:
我试试看,嘿嘿

网友:
电脑可以开机,能不能直接再系统里面测试哈

网友:
啥条件一天加焊一次~~

网友:
可能是现存有问题

网友:
除了bga焊台,其它工具基本整不了

网友:
不亮时查一下供电都出全了没

网友:
核心虚焊了啊

网友:
你用什么加焊的?bga连续加焊两次。不会这么快坏。就是搞一次。然后等降温,不要拿下来。降温了拉一个更高的曲线来第二次。屡试不爽,比重新植球有用,植球也只是多了一次加热过程而已。。。虚焊从来不是底下的球,都是芯片die晶体

网友:
拆出来重新植球

网友:
他都没有BGA,你看清楚了吗?

网友:
你这是虚焊了的焊点氧化了变黑了,只能拆了处理氧化后重植,不信你拆了看绝对有发黑的焊盘

网友:
拆u重新植锡,试试效果

网友:
看来要用到BGA

网友:
没有bga怎么加焊的,加焊的什么部位

网友:
对头,估计只用风枪加热一下,第二天肯定不行了,无铅锡珠容易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这显卡我不抱希望了。bga焊台太贵了

寄修一下也行啊 主要是重植一下 然后上BGA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