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我看看这电阻是多少欧

楼主(2022-04-03):
家里老人的TCL液晶电视(型号65D6)的电源板烧了,这个电阻搞不懂到底是多少欧的,初步判断好像是碳膜保险电阻,但是不懂这色环定义,本人小白,请大神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

网友:
金、银两色不能代表有效数字,如果一个电阻上有金色或银色的色环,则该端为末环

网友A:
难道不是0.33的?

网友:
0.33Ω 限流电阻, 买个改装板  便宜。年后我买过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0.33的?

因为这个电阻的色环排列位置和方式跟常见的有点不一样,加上色差,一直无法确定数值,就找了一块同样的板测了电阻是0.05欧,不知道是方法不对还是什么原因,水平太菜,只好请教大家了,边修边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这个电阻的色环排列位置和方式跟常见的有点不一样,加上色差,一直无法确定数值,就找了一块同样的板 ...

经典的pfc+反激+背光

网友:
0.33装个保险丝试试

网友:
0.33,5%精度。

网友:
0.33欧,限流电阻,必须原型号更换,否则影响电源发功率

网友:
0.33电流取样

网友:
尖锋吸收电路,。不要都不影响,主要问题不在这里

。这个电阻基本可以用个大功率电阻随意换 ,

网友:
液晶电源板都有一个这样的电阻

网友:
0.33欧姆,开关管的电流取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