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2060s骁将特定主板不识别+3.3v_aux缺失

楼主(2022-04-03):
卡单测试正常的,插在某些矿板上风扇不转,供电不出。
经多方测量发现该卡设计有3.3V_AUX输入。而主板舍弃了这部分电路,导致整卡不上电。
解决方法,换有3.3_AUX的主板或者将显卡的3.3V_AUX改为3.3V_BUS。

总结:这是一个无用武之地的维修,因为我查阅了大量的显卡资料,卡上的3.3V_AUX都是空脚位。故也不能说主板厂商偷工减料。

网友:
找个配套的就好,不合身就换呗,厂家不管那么多,但显卡要求就严格,哎!有时候真没办法。

网友:
学习了,之前遇到过一张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