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联想Ideapad V460求一个最新的bios

楼主(2022-04-03):
问题:联想Ideapad V460笔记本电脑,可以正常进入windows系统,但是,一按开机键后会显示报错代码:02F0:CPU ID:55 No Microcode Update Loaded for Alternate Processor,Press <F1> to resume。CPU用的是Intel(R) Core(TM) i5 M 560 @ 2.67GHz。尝试按“F9”,选择YES按回车确认,按“F10”选择YES按回车保存并退出,这个方法不凑效。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开机按F2进BIOS按F9恢复BIOS缺省值不奏效,这时就可以排除BIOS问题了,那就看代码是CPU自检出了问题,CPU检测外设提示自检不过,那就先拔掉所有的外设,光驱、硬盘、键盘、网卡等,最好再把小电池放以下电,以免BIOS记忆功能记住这个故障,导致每次开机都会出现此类故障,放电可以消除这个记忆。如果还不能解决就建议送修吧。打赏

网友:
哦忘记告诉你了,拆下CPU重新安装上再试试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