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克2008热风枪有假货吗

楼主(2022-04-03):
从闲鱼350收了一个,说是培训学校退下来的

网友A:
这个应该不会假吧。其它不知名的品牌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会假吧。其它不知名的品牌就不好说了。

怎么验证真伪

网友A:
验证真伪具体看做工怎么样,再看商标啊、防伪啊、然后就把风量调整到最大小的就是真的喽,使用的时候可以用胜利万用表测试温度线,测量一下输出温度与风枪出风温度是否一致,错的太离谱当然是假的啦。不过买都买了是吧,记得打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验证真伪具体看做工怎么样,再看商标啊、防伪啊、然后就把风量调整到最大小的就是真的喽,使用的时候可以用 ...

嗯,还没到货。因为U盘芯片一直吹不掉,就买了快克2008,不知道效果怎样,U盘的flash芯片,一般要多少温度吹?

网友A:
U盘的芯片温度准确的说:应该看这个芯片的白皮书,里面有介绍的很详细的。如果没有白皮书的话,那就只能从380度看表测试几分钟能搞定,一般像U盘的小芯片,一般不会超过420度都能轻松拿下,希望帮助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的芯片温度准确的说:应该看这个芯片的白皮书,里面有介绍的很详细的。如果没有白皮书的话,那就只能从3 ...

教程里说,风枪温度不要超过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