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D3V-A不通电维修

楼主(2022-04-03):
技嘉B85-D3V-A不通电维修
如题,测量5V 3V正常 绿线4.1v 到IO也是4.1应该可以。

测量开机针没有3.3,只有0.4V 应该是哪里短路了,接电源一会开机针位置有发热现象。打开图纸发现是NQ5的3VDUAL_PCH接地了,测量发现是NBC66的大贴片电容短路了,果断换了就好了。

网友:
你确定是NQ5而不是NQ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