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3):
替换的时候最后一排数字不用全对上可以吗比如下图
PPT

网友:
只看前面一排即可

网友:
是不是尺寸呢?

网友A:
bd后面这排就可以了
nhH8518
非常的感谢
详情
nhH8518
非常的感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bd后面这排就可以了
非常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