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这个主板没有待机电流一般是什么通病

楼主(2022-04-03):
谢谢了

网友:
短路,保护隔离

网友:
有些是触发后才出的供电

网友:
你是什么可调电源,有些看不到

网友A:
找电路图,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电路图,看看是什么原因。

就是找不到电路图。

网友:
没有待机电流?这什么说法啊,触发可以吗?

网友:
万用表先看19V进来没有

网友:
测下公共点是否短路

网友:
楼主牛,上来先问通病

网友:
啥也不写,别人怎么知道呀

网友:
开头一张图   其他靠猜

网友:
不少板子本来就没有待机电流

网友:
先排查下电源接口后面那两个MOS管 看看G级是几伏

网友:
你也得自己稍微查查基本条件吧

网友:
自己先查待机条件,不要指望什么都有通病

网友:
没有待机电流

网友:
这个得修,就看你会不会了,不会就得学,

网友:
原来也可以这样操作啊

网友:
电源要用8位数显才可以看到,待机电流

网友:
就给一个图,我是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