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代码51,已排除内存条问

楼主(2022-04-03):
求助主板代码51,已排除内存条问题,是哪边有问题
主板是B150I PRO GAMING/WIFI/AURA

网友:
刷过BIOS没有,先刷BIOS。

网友A:
现在的检测卡这么高级?  看来我落后了。。。我PCIE检测卡一张都没有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检测卡这么高级?  看来我落后了。。。我PCIE检测卡一张都没有购买。。。

我还是喜欢有数码管的

这种不方便还要连接手机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刷一下cpu座子.或是换个u看看.

网友:
内存i问题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这检测卡经常报51

网友:
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B:
查内存的其他供电,信号,或许有发现,不行刷BIOS,再看CPU座子针脚。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啊

网友:
虽有检测卡,还是按照时序来吧

网友C:
Cpu 挂了,你测cpu 供电对地,一定接近0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挂了,你测cpu 供电对地,一定接近0欧了

CPU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查内存的其他供电,信号,或许有发现,不行刷BIOS,再看CPU座子针脚。

关键是我不太会量供电,不知道那个芯片是,可以教教我吗,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我不太会量供电,不知道那个芯片是,可以教教我吗,师傅

4代内存的1.2V,0.75V,2.5V,既然是内存不过,就查内存的具体工作条件,如果都满足了,就换一根内存,或是毛刷刷一下水存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