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lp_s3在待机时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2022-04-03):
如题,最近修一块板子,故障为不断的反复重启,测量io芯片在待机时的slp_s3引脚为高电平,开机后slp_s3也没有跳变。想问下slp_s3在待机时究竟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待机时s3应该是低电平

网友:
我碰到的都是待机就有电压啊

网友:
需要把板件型号、厂家明确一下

网友A:
低电平 高电平是按开关以后桥置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电平 高电平是按开关以后桥置高的

那如果待机就是高电平,会是桥的芯片坏吗?

网友:
一般都是低电平吧,触发后桥发出S3高电平给IO拉低绿线

网友(2022-08-21):
楼上的说法非常合理

网友:
反复重启先查所有供电出来没,在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