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usb口,一个低速一个高速,无法识别

楼主(2022-04-03):
天逸310-14ikb,高速usb口能识别u盘,识别到鼠标,但是系统显示“无法识别鼠标设备”,低速usb不可以识别u盘,识别鼠标但是显示“无法识别鼠标设备”。有大神认为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先打个USB最新驱动,不行就是2.0供电出问题了,查USB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打个USB最新驱动,不行就是2.0供电出问题了,查USB供电啊。

可以通过刷BIOS解决吗

网友:
刷BIOS能不能解决?答案是NO,不过你可以试一试。建议看看驱动问题,要么装win10系统试试。再不然就进BIOS调整一下开启USB选择项试试。

网友:
驱动 供电 数据线 南桥USB供电模块都查一查

网友:
BIOS里可以调

网友:
测阻值正常吗,如果单元坏看能不能改备用

网友:
怎么调?求解

网友:
不行换接口试试,有时候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