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荣耀不充电后变不开机,h桥电感前后波形这样正常吗?

楼主(2022-04-03):
荣耀magicbook14  板号dah96pmbab0  无图纸无点位,开始故障电池能开机,外接不充电,后面完全不开机,pd协议芯片发烫换了,不发烫了,typec电源插上只一边能升压20v 另一边完全不升压,估计座子坏了,一边cc总线断了,待机电流这里0.033按开关会变0.034然后回来,外接电源有3.3v 5v 1.8v 0.8v,公共点6v  单插电池公共点8.57v其它都无电压,测h桥电感前后端如图正常吗?前后端都是波形,一端峰值20v  一端6v好像又是正常,但万用表测前后端都只0.5v左右,这样正常吗? Pd芯片是tps65982  芯片的bios和板子bios都刷了,情况一样,

网友:
这二张是主板bios1脚5脚波形,一直这样,pd协议bios好像正常插电一小段没形就没了,还得单次抓,这个主bios波形这样正常吗?

网友(2022-05-10):
这是什么牌子示波器?以为TEK呢

网友:
是泰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