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到一个外星人也是此故障!求助

楼主(2022-04-03):
我接到一个外星人也是此故障!求助什么问题。

网友:
官网有没有BIOS升级呢。。。或者备份BIOS,重新刷一下

网友A:
说起来简单明了! 做起来好难

网友:
换cpu、或显卡、或刷bios!

网友:
u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起来简单明了! 做起来好难

这种标压的u 二十分钟搞定

网友:
为啥不考虑换掉CPU供电电容,或者加电容试试?

网友:
这个有太多可能性

网友:
赞成调大CPU供电电压试试。

网友:
搞定了,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