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出现2101 error

楼主(2022-04-04):
请问如何屏蔽这个检测?

网友A:
我记得这台机器是没有固态硬盘的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台机器是没有固态硬盘的

就是没有,所以这个应该可以bios屏蔽。

网友:
换个串口固态是不是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没有,所以这个应该可以bios屏蔽。

抱歉,我真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做,就好像一男的得了乳腺炎

网友:
是不是板载有固态颗粒

网友:
刷官网最新bios

网友C:
上面不是写了 M.2硬盘有问题吗?拆了它,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不是写了 M.2硬盘有问题吗?拆了它,换个试试。

但是这个机找不到m.2

网友D:
是不是固态有问题,或者不支持这种SSD

网友:
重刷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显示已经有最新bios,如何重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固态有问题,或者不支持这种SSD

这个机没有ssd

网友:
试试不连触摸板

网友:
这样子?原理在哪?

网友E:
好像里面有个小固态 在触摸板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里面有个小固态 在触摸板旁边

这样子吗,第一次听说。我看看。

网友:
bios找相关选项

网友:
就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