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Pro-13 2019不能充电

楼主(2022-04-04):
昨天收到一台联想小新Pro-13 2019不能充电,之前是动动充电插头那里就能充电,现在是充不了电,充电指示灯也不亮,电池电量也用光了,用电流表给电池充电后可以开机了,还是充不电,电池那里有个感叹号,请大师指点哪里故障,谢谢.附上亮机BIOS
联想小新Pro-13 GS341 NM-C581

网友:
换个笔记本适配器看看,不行的话,看看是不是充电口是不是接触不良,再不行的话,查充电电路

网友:
昨天也收了一台一样的机器,故障都一样, ,刷了这个程序就OK了。

网友:
难道是刷BIOS能行?我试试

网友A:
难道不是先怀疑充电口吗 接触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先怀疑充电口吗 接触不良

不会那么巧两个TYPE C接口都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那么巧两个TYPE C接口都坏了吧。

是,两个充电口都不能用。这个充电器的中间一线检测线有什么作用?断开能充电吗?

网友:
现在显示正常了,就是不能充电,插上适配器没反应

网友B:
先换个充电器试一下,还是不行,那就不要想有什么简单的方法了,测一下65988的条件。坛上有图纸的。

网友:
    是BIOS 的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充电器试一下,还是不行,那就不要想有什么简单的方法了,测一下65988的条件。坛上有图纸的。

我现在没有这款的充电器,用电流表焊了正负极充电还是不能充电,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原装的充电器是三根线,有个检测线不知道通往哪里没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没有这款的充电器,用电流表焊了正负极充电还是不能充电,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原装的充电器是三根线, ...

你大概率是做了无用功了,TYPE C 是有握手协议的,这款机器的公共点是1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大概率是做了无用功了,TYPE C 是有握手协议的,这款机器的公共点是12V的。

什么是握手协议?充电器的是20V的,现在是充电器插上去没反应,充电指示灯也不亮,怎么检查

网友:
是不是TYPE-C接口坏了?还有充电条件查一下,

网友:
接type-c U盘能识别不

网友:
type-c是有协议的。

网友:
Typc 接口是有ilc总线检测的,由5V升压至12-20V肯定不能直接焊接充电的,

网友:
换个口不行就换Type-C供电芯片

网友:
艺不高人胆大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