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光影 LA-F841P 烧毁芯片型号

楼主(2022-04-04):
求助HP 光影  LA-F841P   烧毁芯片型号,CPU供电芯片烧毁,不知道具体型号,只看到NCP8121,后面看不到,有没有在修的大哥帮忙看看

网友:
CPU供电烧了CPU估计也凉了

网友:
有没有大哥帮忙看看芯片型号

网友A:
这上面有个图应该看的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上面有个图应该看的到的

看是看到,不是特别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是看到,不是特别清

NCP81215或者NCP81216